钻不了几个孔钻头就烧掉了!

楼主(2010-08-14):
各位好:我是刚刚踏入机加工这个行业,这次在生产当中遇到了我从未见过的问题,就是钻孔钻不锈钢304,钻孔钻的8.5深度为32MM,在 仪表车上钻,用的是普通皂化油,含钴钻头,先打的顶尖孔,钻孔特别难钻,钻不了几个钻头就烧掉了,请问各位师傅有什么好的建议。帮帮我

网友:
用上工牌不朽钢专用钻头应该不错。。。。。。

网友:
把前角开大点,还要开几条分屑槽,进给速度不要太快,转速不要太高,钻尖角取150度试试看

网友:
可能钻头强度不够,退屑不好的话,冷却液进不去也可能出这种情况

网友:
用含钴钻!钻数慢一点!

网友:
如果别人干这活不烧钻,那就是你给的转速高了,也就是刀具的切削速度高了。切削速度,走刀量,吃刀深度切削三要素中。切削速度高了容易烧刀,走刀量大了影响零件表面粗糙度和精度,吃刀深了容易打刀。

网友:
各位好:我是刚刚踏入机加工这个行业,这次在生产当中遇到了我从未见过的问题,就是钻孔钻不锈钢304,钻孔钻 ...
引用 楼主:

    1、冷却不到位,Φ8.5的孔深32竖钻问题不大,仪表车床钻你得让切削液进到里面去,加工不锈钢最主要是冷却问题;
    2、合适的切削液能够很好地延长钻头寿命;
    3、顶尖孔打得不合适,中心钻小(比如Φ3)而深易损害钻头刃口;
    ……

网友:
用的什么钻头不能说1下吗

网友:
这个,我觉得最好在铣床上钻了。 我们用数控加工一般不有会这类问题, 实在不行可以换合金钻头试试。陕西和江苏那边的刀具厂有卖的。不过,有时磨得不好也是不好用的。

网友:
第一想到的就是转速高了,转速要低,进给量要大些,就这么简单,

网友:
用钨钢钻.........................................

网友:
低转速,钻头 用上工的 , 刀刃不要磨的太锋利。 冷却水要进去。  这个还是很容易的为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兄弟  把钻头搞短到你需要的长度即可,转速在800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可能你的转速太高,进给量大,还有钻头的角度磨的不对!

网友:
对想、这些不懂替楼主顶下,希望高手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钻的时候多退几次,让切削液充分把钻头冷却透。

网友:
学学磨群钻,冷却条件不好的话,可先从200转/分钟开始试,再一点一点的提高转速,试到一个比较经济的转速。如果不会磨群钻,你要注意,中心钻要选用小一点的,钻孔时,若是通孔,一定要把顶角磨大一些为好。有不明白的可联系我,QQ476765031

网友:
我打不锈钢304都用食用醋(好点的)做冷却  很好的 就用普通钻头打 我用5个钻头打40厚的   都没问题你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打不锈钢304都用食用醋(好点的)做冷却  很好的 就用普通钻头打 我用5个钻头打40厚的   都没问题你试试

网友:
钻304的材料,Φ8.5的高钴钻,线速度在12~15M左右,进给40MM/MIN,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由于不锈钢的特俗性能加工本来摩擦就大发热多,又由于是深孔(长径比大于3)排屑不良散热性能不好,所以刀具容易磨损。楼主可以改用大前角大螺旋槽角度的丝锥,并且改换润滑冷却性能好的切削油(豆油菜籽油试试)代替,同时主轴转速适当降低。

钻孔攻丝方面的问题欢迎探讨。

网友:
可以用我们黛杰的EZDL085钻头,有内冷的情况下线速度20-60  (1000-2000转之间吧),进给每转0.05-0.15,极耐磨

网友(2010-10-27):
用合金钢钻头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没做过加工,楼主是新手的话,问题应该出在钻头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加你好友,可以吗?

网友:
插进一个问题,转不锈钢是一次转到位好呢 还是多次转到位好  貌似是个废话

网友:
上面回复的非常有特色啊,真是学些了不少,谢谢

网友:
关键是磨钻头角度,含钴钻头质量,再加不锈钢专用进口油膏

网友:
是不是你钻花的后角磨大了,那样就是钻不了几个。

网友:
钻进去的时候千万不要让钻头停留,否则不锈钢会的加工表面会产生挤压硬化层。比钻头还硬。。。。。。!!1

网友:
我看还是转速太高了,钻头硬度也不够

网友:
中心钻不要打太深了,只要钻头能定个中心就可以了,另外钻头刃磨参考下不锈钢群钻,适当放慢转速,进给量不变!

网友:
就用高钴钻头就可以了,但你的切削液一定要用不锈钢专用的。一般钻1MM就退一次刀,你这个主要是油进不去。

网友:
合金钻做不锈钢的话只适合浅孔,深孔一定用高钴钻,我做了6年加工中心了,全都是做不锈钢产品

网友:
冷却液用皂化油+菜油,转速调到每分钟300转,进给量我是在用18秒打16深,孔直径是3.7,一次性打完

网友:
一般仪表车转速很高。换普车低速试

网友:
仪表车的转速太高了,钻头肯定得烧,最多打个500多转,冷却得跟上

网友:
转速降低,进给量不要太大,中间勤退刀,冷却要充分

网友:
这个要搞就自己搞搞,多换几种方法试试啊

网友:
不锈钢硬度较好,就容易毁刀。建议买进口刀,转速控制好。加强冷却油。

网友:
可以到网上查一下“群钻”这样也许你会明白的

网友:
冷却液淋好,勤退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