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外圆时,两边相差15丝!

楼主(2010-08-15):
最近在30车床上车外圆,50的圆钢车到44.5,车600mm长,用来滚丝。整根圆钢17.7m,用5个支架撑着车。三爪卡盘夹住大约650mm车的时候两头能相差15丝左右,有时出现两头细中间粗的情况,应该怎么解决?离卡盘近的那头小,是不是尾座与卡盘不同心的原因?

网友:
校正你的尾座中心,用试车法校正。还有就是要重新调校你的中心架,几个中心架不同心,注意在车削的时候要分段切削,也可以用敲刻度盘的方法(要求经验要足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