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除前缀φ?

楼主(2010-08-15):
最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在标注外圆尺寸时(带螺纹装饰线)前缀φ总是去除不了,编辑标注也没用(我用的是2010版)。

网友:
什么软件啊?这个可以去掉的,实在不行就拉个直线距离啊,问题是问什么要去掉啊?

网友:
似乎是bug,发现后没研究过,直接用文字标注的。

网友:
没用过,是不是大家都用CAD 啊,我个人还是觉得用CAXA方便。

网友:
CAD陆陆续续的升级版用过几种,2010板的到没用过。但标注工具软件不会有太大的更改。用圆内直径标注都会带Φ的,这再编辑标注都去不掉。这种标注要用线段间的标注工具,标完只有数据,要加M或什么的,再修改一次,

网友:
删除<MOD-DIAM>就可以了
版本2010

网友:
是原来还是可以去掉的!不过!用直线标注也一样吧?

网友A(2012-12-02):
引用 网友B:
删除就可以了
版本2010

删除后还有事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两年前的老贴了,正解在楼下!

网友:
这个是2010的缺陷,或者是没盗版好,升级到2012SP5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删除后还有事怎么回事?

不换版本,没有办法解决是不是?

网友:
SW很简单的!

网友:
选取直径尺寸标注时不要选取2条边线,选取2条边线的端点标出尺寸来再把<MOD-DIAM>删除试试,我一般这么做的。

网友:
分解删除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要标准螺纹尺寸时怎么也去不掉那个自动生成的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