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泵密封---请教

楼主(2010-08-15):
我想设计个压力为20MPa的离心泵,法兰面密封用什么密封垫?

网友:
我们购买的泵使用2个组合的轴用o型圈密封的,时间长了,现在有点漏油

楼主:
谢谢,不过找到资料说用透镜垫比较好,建议用下

网友A(2010-10-22):
聚四氟乙烯材料一下看。耐高温高压

网友:
不管透镜式垫或其他,用金属垫为宜。

网友:
200公斤的压强,O型圈恐怕不得行吧,建议用金属缠绕垫圈

网友(2010-11-25):
我看到有在法兰上车2~3圈密封槽,然后用四氟垫片就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聚四氟乙烯材料一下看。耐高温高压

聚四氟乙烯材料耐高温高压?

网友(2011-03-17):
可用四氟O型圈,使用寿命长,密封可靠

网友(2012-02-02):
0型圈完全可以用,我以前接触过挖掘机,算是成熟的产品了,最大压力都是33MPA,别人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
这是我从书上查到的,希望对你有帮助!介绍的不全面,最好有国标可查!

网友:
-20~100度,40MPa加挡圈即可。0型圈完全可以用,同意10楼意见。

网友(2012-04-08):
可以使用金属缠绕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