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28T车床刀架故障---请教

楼主(2010-08-15):
广数928T车床在进行换刀时,2,3,4号刀可以正常换刀。而1号刀在换刀时,一直旋转不能锁住。请问是何故障,应怎样排除?谢谢!

网友:
我的刀架也有问题 但是我也不太明白 坐等高手解决

网友:
一号刀的霍尔元件坏了  换个发信盘把

网友:
换个发信盘把..........................

网友:
对!一般应该是一号刀位的霍尔元件坏了。最好再确认一下,方法是:先换到四号刀,然后把发讯盘上的六根线拆下来,通过面板操作换一号刀,刀架转动后把24v和T1线头相碰。如果刀架在一号刀位停下则说明发讯盘一号霍尔坏;如果刀架转不停则说明T1信号有问题,应向上排查。我修过一台刀架就是一根信号线松脱造成某一刀位转不停。

网友:
换什么啊,我们的经常有这种情况发生,把发信盘上的铜片擦擦就可以了,特别是坏的那个,时间久了接触不良了

网友:
你用的是沈阳的才有铜片,常州的有吗?

网友:
换什么啊,我们的经常有这种情况发生,把发信盘上的铜片擦擦就可以了,特别是坏的那个,时间久了接触不良了
引用 网友A:

    我研究了2天才发现这个问题所在,铜片都生铜锈了。擦一下ok,沈阳的刀架,早看到你的答案就好了

网友:
铜片生锈是沈阳精诚刀架在长时间使用后经常出现的情况,把铜锈去了一般都可以恢复正常。

提醒各位提问题求助时把情况介绍清楚,同一个型号的系统可以安装在不同的机床上,也可以配不同刀架厂家的产品,如果刀架故障的描述中连刀架型号,生产厂家都没有,那是很难让人帮你做判断的。提问题也要比较专业才行,对吧。

网友:
gsk 的一般都是装配时 没有仔细 把刀架底部的排线 绝缘皮压破了 如用冷却液 导致用了不久就出现故障。更换排线或把破损的线从新包好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是发信盘的问题

网友:
你好,这个是发信盘坏了,更换一个就OK了

网友(2013-04-26):
你好,我想问问你电动刀架的问题,打刀架老是转个不停,而且刀号输不近系统里。换发询盘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经常发生此类问题,打开刀架盖,把里面霍尔元件(一号刀的位置)微调一点距离可以解决!

网友:
有可能刀架盒坏了,那个线圈你可以用万能表量一下。正极的跟其他的都通的。刀号跟刀号是不通的,负极跟其他也是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