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面精镗孔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0-08-15):
我们加工的一个零件是16MnNi材料(厚度120毫米)堆焊308L(3毫米)和309 L(3毫米)不锈钢,加工好的孔直径为30毫米公差0.02毫米,孔中心线与加工的板面夹角为59度,采用镗床加工,不知各位有没有好的加工方法和刀具,主要是能解决堆焊层和过渡层结合处不走偏。
孔加工后粗糙度Ra0.4,尺寸见简图

网友:
镗床工作台都有回转刻度,把活找正压好后,扳好工作台角度,先用28mm麻花钻粗钻孔,然后精镗孔就行了。前不久为一轧钢机零件做机加工工艺,情况类似,45料,300厚的方钢上面堆焊30厚的钢板,斜10°台阶孔,加工的很顺利。

网友:
应先把工件找正加紧。工作台转位。先用立铣刀在需要镗孔处铣出一个平台大约和下一步钻头直径一样。再用钻头钻孔,留粗镗量。用铣刀铣平面是为了钻头钻孔时定心用的。如果直接用钻头往斜面上钻孔是不可行的。因为钻头一面吃刀钻头会被别断。精镗孔时0.4粗糙度不是太好保证。

网友:
个人认为先洗平后小钻头打通,再钻,粗超度不够上钻铰刀或先钻后铰

楼主:
入钻时是斜面,容易引偏。材料为板材加对焊层,结合部分组织差异较大,硬度差异较大,容易走偏。出口处一半是堆焊层,一半是悬空,很容易走偏。孔又有公差0.02毫米,不知精镗可否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尺寸上说,镗肯定比铰好,但粗糙度不好保证,你可以镗万抛光一下看看

楼主:
我们想增加一道研磨工序,使孔的表面粗糙度提高

楼主:
在镗床上不知能否使用拉刀来达到要求

楼主:
我们准备按下面工序试加工
1、键槽铣刀锪平
2、打中心孔
3、钻孔;
4、扩孔
5、扩镗
6、粗铰
7、精镗
8、研磨

大家给提点建议

网友:
4、扩孔,
5、扩镗'
6、粗铰
7、精镗
怎么好多名词不是很明白呀?
楼主说说什么意思。

楼主:
由于没组织好语言,没有表达清楚,解释如下
扩孔准备采用加长铣刀扩孔,校正一下钻孔的偏移
扩镗采用镗刀镗孔校正孔位
粗铰比最终加工尺寸小0.2,由于孔较长,消除一下孔的锥度
精镗加工至要求尺寸,有可能出口处一半是堆焊层,一半是悬空,很容易走偏。

网友:
第一步一定要用铣刀清理出一个平面才好下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工序应该可行。

网友:
铣平,钻孔,粗镗,精镗就可以了;不需要你说的那么多步骤.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排的工序似乎有点浪费
根据我们做加工的经验
对于贵司加工的产品建议
打定位孔——钻孔——粗镗——精镗——绗磨
基本可以解决你们的问题

楼主(2010-09-16):
怎么绗磨,15楼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
感觉 若是量相对多的话,可以订制一把成形刀具,头部采用键槽铣刀平底刃,长度10MM左右,中间部可采用扩孔钻样式,斜度30度过渡,后部大直径可设为29.5MM,加工完后再精镗下,再研磨,尽量把工序简化,提高效率!

网友:
可以,大概步骤也就是这样

楼主(2011-09-03):
通过实践,采用双刃精镗刀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