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介绍一下所谓的机车齿轮箱?

楼主(2010-08-15):
谁能介绍一下所谓的机车齿轮箱?
主要是内部的传动方式?

网友(2010-10-15):
机车齿轮箱--------------主要是指柴油机启动变速箱。

楼主(2011-06-13):
机车齿轮箱---可不是指柴油机启动变速箱,应该是指走行部得车轴齿轮箱。

网友(2011-07-30):
就是一个大小尺寸啮合的原理,结构不是很复杂

网友(2011-09-24):
引用 楼主:
机车齿轮箱---可不是指柴油机启动变速箱,应该是指走行部得车轴齿轮箱。

“应该是指走行部得车轴齿轮箱。”---------那个部位有什么齿轮箱哦,就是一个牵引电机轴上主动齿轮直接带动轮对旁边的从动齿........

网友A:
请说明哪种车辆,哪个车辆的齿轮箱

楼主(2011-11-02):
引用 网友A:
请说明哪种车辆,哪个车辆的齿轮箱

是指的动车组的齿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