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刀架偏移---请教

楼主(2010-08-15):
数控刀架偏移是什么回事?是什么原因,用的是数控转台刀架,刀架是烟台刀架厂生产,机床是沈阳机床厂,加工的时候经常出偏移,

网友:
不明白你啥意思?刀架偏移,如果是有规律的你在刀补里补一下说可以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刀架里面的定位销断了

网友:
打 表 看 一 下 换 刀 精 度

网友:
不知道你是指哪个情况,在参数里面改一下刀架锁紧时间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