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经常做标错乱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0-08-15):
新代系统的,经常重开机坐标会错乱。
求解。。
谢谢。。

网友:
确定机械传动部分有没有问题?伺服电机是不是用的是闭环?

网友:
第一你的系统开机后是不是,先要复位,第二开机后是不是要先回机械零点,再操作

网友:
我也认为你是开机没回原点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你的伺服有问题

网友:
我买的数控开机都可以直接做的,不过有的机床开机都要先回零。机器开机回零坐标还不对,那应该是数控的问题了,我以前上班的公司有几台差点的机器开机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有的数控,特别是便宜那种,是不要回零,的,回零会出问题!我们厂都是这种,一般是丝杆间隙大了,自己用百分表打下,把反向间隙补上,还有就是加油的问题,,刚开机一定要手动加润滑油,,自动加油的时候,开机是不加油的,,便宜的数控都是开环设计,做几丝的产品,你就发现,开机不加油,和自动加油加过油后,会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