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可以长期焊接薄铁板吗?最厚能焊多厚的?

楼主(2010-08-15):
请教:氩弧焊可以长期焊接薄铁板吗?最厚能焊多厚的?160可以吗?怎样操作好呢?谢谢!

网友:
焊接薄铁板是可以的,不过要做工装,压紧。应该在6毫米以下,160氩弧的焊接工艺是不能达到的!要多层焊接。

网友:
160mm 厚度用氩弧焊?楼主确定不是在开玩笑嘛?

楼主:
喔,不好意思没说清楚,160是指的焊机型号!谢谢

网友:
可以长时间焊接的!169型号不太熟悉。一般3mm差不多吧

网友:
160d的焊接薄板没问题,我用它焊过0.2mm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