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突然断电后会怎样

楼主(2010-08-15):
plc突然断电,程序执行了一半,再上电后,程序是接着断电前的执行还是从头开始?

网友:
从头执行吧,断电再上电相当于复位了一遍

楼主:
如果这样就不安全了,像电梯,假如到二楼没有电了,再通电后会乱套的

网友:
是接着断电前的执行

网友:
plc突然断电后会程序如何执行,完全取决于写程序的人,而不在PLC.
在写程序时辅助继电器,状态继电器,都可以用带断电保持的,定时器可以用累积型。
断电后再次通电时,如果想从头执行就用初始化脉冲将上述元件批次复位即可,否则就是从中断处执行。

网友:
plc突然断电后会程序如何执行,完全取决于写程序的人,而不在PLC.
在写程序时辅助继电器,状态继电器,都可 ...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确的。。。

网友:
这个取决于程序怎么写!是软件决定,不是硬件决定

楼主:
那就是断电再上电后,pl c要进行新一轮扫描,要想接着断电前的步骤进行,就要把相应的输入点设置为断电保持,让断电前后状态一样

网友:
那要看设计者怎样设计的喽,软件可以决定,硬件同样可以决定。

网友:
不通过程序你能用硬件完全决定?!

网友(2011-12-24):
看你的程序是如何编制的。有些元件是清零的,有些是记忆的

网友:
PLC 肯定会从头开始运行,但是某些特殊寄存器里的数值不会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