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型压力机基础如何计算

楼主(2010-08-15):
在大型机械中,如双点500Ton曲轴式压力,假设,总长为Amm,总宽为Bmm,总高为Cmm,总重为N ton,应该如何去设计他的基础(需多大的面积,深度多少,地耐力为多少)???望高人指点。。。。

网友:
你这个哪里是大的压力机,是小设备,哈,

先计算净力,再计算动力,按设备冲击系数计算各种折减,将力学计算好,
按勘探数据计算埋深,按规范配垫层,在上面做基础,再加垫木层,就是那种方木层,最后安装设备,

大约要一天时间,你计算一下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楼主:
望楼上兄台指教,能否提供相应的计算资料以做参考,小弟不才,在网上找了好久都没能解决,痛苦相当。。。。在下先行谢过。。。

楼主:
大侠们帮帮忙吧。。。

网友(2010-11-30):
压力机的重量是1,动载一般取一个1.X系数,后面的就是建筑设计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