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Kad2008_v9.0软件最佳安装详解

楼主(2010-08-15):
cncKad2008_v9.0软件是一套为数控冲床、数控激光、数控等离子、数控火焰切割机和数控水切割设备生成NC代码的专业CAD/CAM自动编程软件。
我现在介绍一种最佳的方法给大家,先前我花了两天时间没成功。之后用这种方法一次成功
下载好cncKad2008_v9.0和cncKad2008_9.0_crack这两个文件。cncKad2008_v9.0的后缀名为ISO光盘映像文件,所以要用解压软件解压。
1.解压cncKad2008_v9.0压缩文件到单独的文件夹。然后找到cncKad.90文件夹里面Disk1里面的MACHINES.INF文件(这个文件只有1KB大小,图标是一个文本文档的图标),双击打开MACHINES.INF 将MACHINES=AMADA中的AMADA改为ALL(这样安装后就有所有机器的型号),然后再找到GUILANG=English将English改为Chinese(这样安装出来后就是中文版的了)然后保存退出
2.双击setup.exe图标,按提示安装,选择安装语言时去掉english的勾,勾上chinese 然后点next,下一个选项可以不管,再点next到选择单位时选择MM
。选好后点next在选择机器类型时要选择所有的机器类型,选好后直接点nexet不要改变安装路径。安装到最后时会提示launch cnckad2008 now下面为finish此时不要点finish要先launch cnckad2008 now前面的勾去掉。去掉后仍然不要点finish
3.然后将cncKad2008_9.0_crack解压。找到emul文件夹里面的cncKad9注册表项,双击将注册文件导入注册表。导入完后再点install批处理文件(这个是解密狗虚拟器,如果你在安装之前就点了,那么你要到设备管理器里面去把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中的Aladdin HASP HL Key和Aladdin HASP  Key和Aladdin USB Key这三个虚拟硬件卸载掉。卸载后不要扫描硬件改动,要不然一扫描就又装上了)。这些步骤都做完后再将patch文件夹里面的所有文件都复制到C:\Metalix\cncKad2008.90里面去覆盖原来的文件。
4.到C:\Metalix\cncKad2008.90里面去找MOptions.exe双击后打开在第6项的前面的勾去掉,些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将1C33和43DA分别填入,点OK再点exit退出。
5.点先前安装主程序时没有点的finish
然后就可以进入cncKad 9.0了
如果你刚开始没有注意看这个而没有安装成功,那么请到控制面板里面添加和删除程序中去将cnckad删除再重新安装

安装完后运行程序你会发现机器类型还是amada这个时候你到设置里面去找机器设置,然后机器选项里面左下角有个机器设置,在这里可以设置你想要的机器.在解压cncKad2008_v9.0后里面有一个BIN文件夹,这里面就是教学视频,非常有用。

网友(2010-10-02):
听说网上所有的CNCKAD9.0的破解版都不支持缺口功能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你好,我公司买了一台vise1250,34刀座。用cnckad9.5版本,只装一台电脑。现在我想装多一台电脑编程,请问是否要多买一个软件?还有我有7.5版本的软件,也有虚拟狗,但装上后设置vise1250机型显示;打开文件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0-11-11):
你把你那一份资料发给我,我帮你修改一下参数。

网友(2011-02-16):
我很想要CNCKAD2004-7.5或CNCKAD2008-9.0的软件。你能帮我吗.电话:15917664439 QQ930212078

网友:
CNCKAD在编程的时候 出现 警告 检测到机器的吨位不够冲压、切割任意方向 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为什么我装上之后不能更改机床啊????

网友(2014-04-23):
缺口功能无法使用   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