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3.18直径上滚花----请教

楼主(2010-08-16):
D3.18直径上滚花,滚花后尺寸要求D3.34+0.2\ 0,直纹滚花,滚花模数0.3,模数也可以适当更改。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做过?能不能达到滚花后的尺寸要求,最大底径是D3.2

网友:
滚花后再车一刀至尺寸

楼主:
我们是滚不大,因为以前没有滚过这么小的销子
现在用的搓丝板已经有点磨损了
我们准备重新加工一个搓丝板来加工,但是心里没有底

网友:
底径改至φ3.25,试试

楼主:
改底径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如果客户允许的话)
但是图纸上对底径是有要求的D3.18

网友:
滚花后尺寸是增大还是减少

楼主:
滚花后是变大的。就是之前旧的搓丝板滚不到客户要求的直径。
不知道是滚不大的呢,还是因为搓丝板的原因。
困惑中
不过马上要新作搓丝板了

网友:
什么材料的
你上图最好
我做过3.18不锈钢的,直纹花的。你说的我不太清楚。请上图最好

网友:
上图才能说清楚,有一些小直径的看似滚花的零件实际上是拉床拉的,也有是搓的,要看实际要求和材料、及精度等,没有图,就不好说了。

网友:
你说的3.18是mm还是cm
如果是cm应该可以
反正你的滚刀模数可以换

网友:
什么材料的
你上图最好
bbs.cmiw.cn我做过3.18不锈钢的,真纹花的。你说的我不太清楚。请上图最好

网友:
这个贴子
怎么有头没有尾
这楼主没有礼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