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这种测量硬度偏差大不大?

楼主(2010-08-16):
空心的小轴,偏的远不远?偏大还是偏小?

网友:
建议采用HRA测量。并查表确定此小直径的零件是否需要进行硬度修正,最后转换为HRC。

楼主:
建议采用HRA测量。并查表确定此小直径的零件是否需要进行硬度修正,最后转换为HRC。
引用 网友A:

    是采用台钻那种样子的测HRC

网友:
听不懂啊  硬度有用么 唉  头痛 谁能教教我啊

网友:
硬度当然有用。鸡蛋与石头,不恰当,但有点形象。再比如把鸡蛋上往小鬼子头上扎,鸡蛋碎了;把子弹往小鬼子头上打,什么穿了?

网友:
什么远不远?还是个不锈钢件,

网友:
如果你是使用的HRC硬度计测量,数据绝对不能用,这种测量方法测这个就不对,建议使用其它表面硬度测量方法测量然后转换。方法很多!

网友:
一般零件表面有淬火要求的,都是要有耐磨损,负载大时不变形的要求的零件。在零件设计有热处理要求时,标注处理后硬度大都是要求在五度左右范围内,常用的热处理方法得到的硬度的上下线也就是这么大了。就像零件加工工差一个意思。淬火后测量值在这个范围内偏上还是偏下都是合格的。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

已经解决,答案见GB/T230.1-2009

网友:
因为会变形,压力方向变形将会增大测量值,计算约4.4um,硬度增加2.2HRC,减去圆修正约2.5HRC,最后修正值约为0.
因些测量值是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
楼上,你这图是哪个设备上的图啊,硬度计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