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标柱时为什么很多点选不上,半径也选不了

楼主(2010-08-16):
在标注时,像标长度,第一点选上后,第二点选不上,标半径、直径也选不上,对象捕捉和追踪的开的。请问高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重新装一下软件,或换一个版本

网友(2010-09-28):
应该是软件问题,建议重装好的版本

网友:
不会吧,估计是你的软件该重新做了,重装下软件看看

网友(2010-10-30):
是个问题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