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滚子轴承后缀---请教

楼主(2010-08-16):
谁有圆柱滚子轴承的后缀说明啊,今天收到个询盘,是NJ207ECP,请问那个ECP是什么意思。谁有所有的圆柱滚子后缀代号麻烦发一个出来。

网友:
什么牌子的,牌子不一样可能意思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客户就直接把型号发过来的,没说哪个牌子。好像SKF,IKO有这个型号,但是他们的目录上查不到。

网友:
EC优化的内部设计,装有更多和/或更大的滚子,经改良的滚子端面与档边的接触
P注塑玻璃纤维增强尼龙保持架,滚子引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学习了。。。

网友(2010-12-07):
这是SKF轴承的叫法。

网友:
按照SKF公司的分法,内径在140以上的圆柱轴承其保持架形式就没有尼龙保的了,也就是没有ECP后缀,只有ECJ钢保和ECM铜保

网友:
有些后缀属于厂标,只有厂家知道

网友:
NJ207ECJ为单列短圆柱滚子轴承,2表示宽度系列,07表示内径为35,NJ为外圈两侧带挡边,内圈一侧带挡边;ECP解释见楼上

网友:
这是SKF的标识,解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想找后缀可以在本站搜到,基本那个厂家的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NJ表示轴承外圈两侧带挡边,内圈一侧带挡边。“EC”表示一个优化的内部设计,表示装有更多或更大的滚动体,经过改良的滚子端面与挡边的接触。当然,我所说的都是SKF轴承的圆柱滚子轴承,其他轴承我就爱莫能助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