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内螺纹,攻丝方式加工精度和稳定性太差!

楼主(2010-08-16):
寻求碳钢内螺纹加工方式的改进:

我公司是做液压管件接头的企业,对于金属材料大部份都用到了内螺纹,而对于内螺纹基本都是用攻丝方式加工,但精度和稳定性太差,经常性出现通止规不合格现象,在此希望各位专家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
注意你们的丝锥不要用山寨的,还有就是新丝锥加工出来的产品有可能出现中径偏大而止不住,这时就要把丝锥修磨到合格,也就行话说的铲下去几丝,直到中径合格,当然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做液压管路件,从效益上讲,还是攻丝比较快,所以多在丝锥上下功夫。

网友:
由于是管道薄壁,用丝锥加工起来可能会受力扩张变形导致螺纹不精确。如果实在不能解决可改用螺纹铣刀,但前提是贵厂必须有至少三轴联动的加工中心。

网友:
丝锥加工起来可能会受力扩张变形导致螺纹不精确。如果实在不能解决可改用螺纹铣刀,但前提是贵厂必须有至少三轴联动的加工中心。

网友:
买正规厂家的丝锥。。。。。。。。。。。

网友:
螺纹铣刀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