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的润滑方式有哪些呀?

楼主(2010-08-16):
请问齿轮箱润滑方式中的浸油润滑和飞溅润滑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浸油润滑和飞溅润滑中的齿轮的浸在油中的深度是怎么确定的?对于多级齿轮箱又以哪个齿轮为准呢?对于浸油润滑和飞溅润滑有速度有圆周速度要求时,是指哪个齿轮的圆周速度呢?强烈渴望哪位大侠指教,不胜感激之至!

网友:
我也想知道,集体学习。

网友:
集体学习学习,求高手!

网友:
这个是需要具体参数进行计算的.不是一两句就可以说清的.

网友:
到底有没有明白人?别忽悠了啊!

网友A(2011-05-14):
强制润滑在低速重负荷下应用,飞溅润滑一般用于高速时,润滑方式是一方面,还要参照一下设计手册有关油品的选择

网友(2011-08-05):
引用 网友A:
强制润滑在低速重负荷下应用,飞溅润滑一般用于高速时,润滑方式是一方面,还要参照一下设计手册有关油品的 ...

齿轮箱润滑方式通常是飞溅润滑。

网友(点评):
现在也有很多是强制润滑的 我们给西门子或SEW配套也做过很多不同规格润滑站! 但本身的减速箱了解的不多

网友:
楼上说的很在行。齿轮箱润滑方式通常是飞溅润滑。

网友:
齿轮箱的润滑包括轴承润滑和齿轮润滑,常见的也就是强制润滑和飞溅润滑,我的理解,浸油润滑和飞溅润滑是一种方式的两个说法,飞溅润滑油位没有一个固定的数据,一般要求起码有一个满足速度要求的齿轮要浸在油中,能够溅起油液,在箱体的适当部位还要设置油槽,引导油流到需要润滑的的位置(主要是轴承位置),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简单点说,转速高使用粘度低的,转速低使用粘度高的,如果是小型齿轮箱 且级数低 应使用浸油润滑(油不可多加 你懂的), 大型重载荷 需 使用稀油循环 飞溅润滑!

网友:
一般都是齿轮箱上进行喷淋,齿轮箱下有一定高度的油层进行飞溅。

网友(2011-09-05):
飞溅润滑~~~~~~~~~~~~~~~~~~~~~~~~

网友(2011-10-05):
我公司的进口减速箱轴承是用油泵循环润滑,齿轮是飞溅润滑。我想不可能把整个减速箱都浸到润滑油里吧,会影响散热的吧,浸油润滑我想跟飞溅润滑是同理的吧。

网友:
主要是用油管把油液吹到齿轮和轴承上,浸油润滑在大减速箱上不怎么用,尤其是高速减速箱!

网友:
共同学习,希望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