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2C龙门铣床故障---请教

楼主(2010-08-16):
今天机床操作者反映:工作台加速上不去,速度低(1.5M/S)只有额定(4M/S)的三分之一。
请各位师傅帮诊诊

楼主:
昨天问题解决:走刀和加速的离合器脱不开,调整摩擦片后即好。
一直用走刀代替加速,电机加速额定转速1000/S,因嫌加速慢电工把电机转速1500/S,才有上述现象。

网友:
受教了~谢谢你的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