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亮铬 和 镀硬铬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8-16):
我是菜鸟,看别人图纸,有的要求表面镀亮铬,以前只见过要求镀硬铬的

网友:
镀亮铬一般是为了外表美观耐腐蚀;镀硬铬是为了增加零件的表面硬度,用于耐磨的场合,一般镀硬铬前后应磨削。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
刚好碰到过这个问题, 亮铬就是普通的个, 很容易磨损和脱落,貌似没有表面硬度的. 成本也低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经验就是好,学习了

网友:
学习啦,我一直就给镀硬铬,看来以后有的地方也还是给他镀亮铬,节约成本呀!

网友(2010-10-23):
回复 楼主: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