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坐标系---请教

楼主(2010-08-16):
由于夹具定位原因,零件孔偏的方向不一致,理论上旋转坐标系可解决。FANAC系统能用G68,G69吗?如果能用G68中X,Y值指的是旋转中心机械坐标吗?

网友:
是相对工件坐标系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是采用原来的工件坐标系X Y就是0 呗 ? 我用软件模拟怎么没效果啊?每换一把刀都得加入该指令吗?

网友:
G68中的X、Y值是旋转中心在工件坐标系中的绝对坐标值;换刀后不用再写,只有不需要时用G69取消。

网友:
张玉杰朋友说的对,但也可以用相对坐标直编程。我给你举例说明,假如要旋转120度,
就写:G91G68X0.Y0.R12000

网友(2010-09-18):
好像每把刀前面要加 G68 , 以防万一 加下  不用就用G69 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