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6163车床加工内孔震刀---请教

楼主(2010-08-16):
cw6163车床加工内孔震刀,工件是φ360/φ300长度1800,现在加工内孔φ300,采用长刀杆1000长镗孔,内孔震刀明显,纹路约0.5深。一步怎么加工?

请各位指点下!

网友:
三百算不上巨大,以前我干的比你这个浅多了,内孔一百多,也是很难看的振纹。据说将后角加大就好,但我磨了之后虽有改善,但还是很严重。最后就那么糊弄了。
振纹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切削抗力大,刀杆刚性不足造成的,楼主就朝这个方面努力肯定没有问题
比如增加前角、后角,刀杆想办法增加刚性,加大前偏角,采用类似双头镗的刀……
我没有机会试了,楼主有了好办法希望告知一下

网友:
参数,刀具、设备?材料?刀杆材料?余量?

楼主:
刀杆采用45钢的棒料加工而成,单边余量5毫米

网友:
我在干活的时候,车100的内孔,也很容易出现振文,如果加大切削液,一定呲在刀剑上,可以减少或者消除振文,减少切削量,刀尖锋利些,试试行不

网友(2010-09-25):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有经验的交流交流

网友:
可以用高速钢刀试试,高速钢刀容易磨得很锋利,只是切削速度要比硬质合金刀低一些。

网友:
用外圆车刀,做一个刀夹横着夹,我在6140上车直径125*132的孔,车4毫米不震刀

网友:
1800太长了,刀杆钢性不足,镗刀前加一个导向套装置,走刀加切削液

网友:
大内径和大深度,在镗削时可采用在刀杆上做手脚,具体办法为,在刀杆上加装一个铜套,套在刀杆上,配合为,与刀杆0.2间隙(内径),与镗削工件的内孔配合为0.1!这种办法是屡试屡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