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上的锌花---请教

楼主(2010-08-16):
请问钣金上的锌花是不是电解板,热镀锌板还有覆铝锌板都可以产生?
0 R4 D. S: K2 H还是说那种电解板不能产生锌花? 谢谢!!

网友:
电解板,百度了一下,原来就是我们说的电镀锌板,据我所知电镀锌板没有锌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