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2K铣一材质为HT200的铸件长方体---请教

楼主(2010-08-16):
X52K铣一材质为HT200的铸件长方体,在直接铣面、不分粗精铣的情况下,
两面的平行度能达到多少?相临两面的垂直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看你机床精度做了才知道

楼主:
刚买的机床,精度不知道怎么描述

网友:
应该在0.02以内.也得看你安装的水平度,和稳定性

网友:
谈到加工我就伤心,我们公司的零件加工啊,唉老是提不起来质量。

网友:
主要看你的工件装夹方式,一般使用平口钳装夹。两平面的平行度是由第二次装夹的位置准确度保证的,建议楼主在铣床边看看工人加工此零件的过程。最多十分钟。

网友:
这问题太模糊了。。。。。。。。。

网友:
也没说尺寸,   新铣床的话 , 加上工人的经验,  平行度 4丝左右吧。 垂直的话拿角尺靠。 10 来 丝吧

  平口钳也要工作状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