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径节齿轮---讨论

楼主(2010-08-17):
双径节齿轮实际相当于短齿制齿轮,只不过短齿制齿轮大、小齿轮的齿顶高主要与齿顶高系数有关,而双径节齿轮的齿顶高主要与齿数和齿顶模数有关,计算双径节齿轮几何参数的关键是计算分度圆用小的径节,计算齿顶圆时用大的径节,其余主要计算方法与一般齿轮相同。
详细可以参考“汽车齿轮与花键的测绘”:

楼主:
举个例子,如:一外齿轮,其径节6/12,齿数为20,压力角为30度。
则:模数=25.4÷6=4.2333与25.4÷12=2.1167,即模数为4.233/2.1167
    节圆直径d=m×z=4.233×20=84.66(采用前面一个)
    齿顶圆直径=d+2×m=84.66+2×2.1167=88.89
    齿根圆直径=d-2×1.25×m=84.66-2×1.25×2.1167=79.368
与普通齿轮相比,短齿制齿轮仅齿全高变短了,通常为正常齿轮的一半,其它参数的计算方法一致。

网友:
哎呀,有好多要学的呢

网友:
双径节齿轮一般都用在什么地方呢?配对的齿轮也要是双径节吗?加工上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小王同学,你是做啥系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在下正在一家公司混饭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双径节齿轮经常被用于汽车的传动箱。机床上比较少见。
    与双径节齿轮配对的齿轮当然也要是同样的双径节的啦。
    加工上双径节齿轮一般应当用专门的双径节齿轮刀具。但是也有许多文章报道,可以使用普通的齿轮刀具,通过特定的方法来加工。

网友(2011-03-22):
谢谢楼主!
很好的齿轮学习资料啊:)

网友:
很不错啊,觉得自己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