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花钻样的刀具如何标刃尺寸?

楼主(2010-08-17):
我的断面如图中,是不是只标一个刃的断面尺寸及螺旋角就行了?

网友:
麻花钻的几何角度包括 螺旋角 顶角 主偏角 前角 后角。一个刃的端面是不能表达这些角度的。楼主可以参照机械制造基础这本书,里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
弱弱地说,麻花钻只有2刃。
楼主要画的可能是直槽钻或铰刀。

网友:
这是一把六刃精划钻,截面尺寸要标对称刃尺寸及公差和刃带宽,前后刀面相对圆心一条直径的角度,好作为加工的基准,表面粗糙度等级,和螺旋角。

网友:
还有前角、后角、后刀面宽度,倒锥量。
切削角,切削部前后角。
跳动量,同轴度。

楼主:
多谢各位大力相助。
明说下,这是一把特殊刨刀,有点像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