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如图所示的椭圆怎么加工啊?

楼主(2010-08-17):
紧急求助:如图所示的椭圆怎么加工啊?

楼主:
刚才附件好象没传上去,这次加上

网友:
你 要解决问题 还要我们用威望下载,赶紧直接上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编辑一楼,直接贴图。

网友:
找一个Adobe Acrobat Professional装上,用它直接把pdf打开后另存为jpg文件,就可以以图片方式上传了。
楼主的图纸如下:

网友:
椭圆长径88.5,短径87.5。
用普通机床,简单可行的方法有多种。
1)在车床上靠模车削。
2)立铣床主轴装飞刀,飞刀回转直径调整到88.5,铣头扳斜约9°,垂直进给。
3)车床上工件不转,拆去小拖板,用飞刀盘,回转直径调整到88.5,铣头扳斜约9°,另用动力走刀。
如此等等。

网友:
线切割搞定啦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楼主:
谢谢害怕老师,您给出的第2、第3个方法原理应该是一回事,但具体用什么刀具,怎么形成椭圆轨迹的我还没有想明白,害怕老师能否给一个简图?再次表示感谢
另,如果在车床上用靠模仿形加工,可靠性如何?靠模是装在车床主轴上吗?

网友:
学习中,看看经典回答

网友:
元帅不愧高人,估计是先弄成隋圆孔后再整外形吧

网友:
1。靠模是刀具靠到在椭圆模具上,刀具走的椭圆路线,车出来的棒料就是椭圆。
2。铣刀偏个角度,就能加工出椭圆,如一个圆柱体,斜切一刀,断面就是椭圆面,ARCOS(87.5/88.5)=8.6度,所以偏个8.6度就能铣出椭圆柱体。

网友:
楼上说的不是很懂,虽然对第二条表示理解,然而对加工方法还是懵懂中,个人认为可以直接线切割加工……

网友:
对飞刀法表示不解,,要镗刀吧?飞刀实心的,咋搞的下去????

网友:
学习中!!!!!!!!!11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师傅能把第二条加工原理说的在具体点吗,

楼主:
谢谢13楼的解释,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