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抖动

楼主(2010-08-17):
请问为什么油缸无杆腔进油,油缸快速伸出时候油缸一抖一抖,油缸速度大概0.7m/s,活塞直径55,活塞杆直径35,油泵排量116L/min,负载1T,有杆腔进油退回就非常平稳,没办法只能加了一个叠加式节流阀增加背压,抖动稍微好点,但还是有一点都,但可以满足生产。请教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是供油不足的原因吗?

网友:
不是,油缸抖动可能是杆与缸头或螺纹连接处的不同心造成的,个人感觉这个原因较大,可以试着检查一下。

楼主:
可是好多台机器都这样,不会每台都这样吧,而且如果负载加大,一抖一抖也会好点。

网友:
求高人来解答,不是导向的地方摩擦力较大,形成类似爬行的状态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油缸有没有平衡阀
如果有的话,我们曾经遇到一种类似情况:当油缸快速下降,有杆腔的容积加大,压力减小,导致了平衡阀控制油口的压力减小,导致了平衡阀的关闭,导致了有杆腔的液压冲击,然后有杆腔压力提高,平衡阀再打开,当然这个过程伴随着流量的波动。从而导致了油缸的震动
我们的解决方法与我们的平衡阀及主阀的结构有关,主要的是合理的匹配平衡阀的阻尼,以及匹配进出油口的阀口通流面积。
希望楼主把具体的系统图以及元件图发上来,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吧

楼主:
我们的油缸是水平安装的,工作台是安装在直线导轨上的,摩擦力非常小,三个人就能推动1T左右的工作台,我们的系统没有平衡阀,就一个0型阀换向。

网友:
楼主原来的油缸调速阀是安装在有杆腔还是无杆腔?油缸动作后压力表波动大吗(波动大即代表流量不足)?油泵流量、压力过小也会因为充液时间长而爬行,而无杆腔因需油量少所以速度正常。有时候密封圈从环槽挤出后易引发爬行,进空气的因素较小(试运行期间已发生)

网友(点评):
有道理,可能是爬行现象

网友:
还是给出一个原理图吧,是进油节流调速?

网友:
楼主还是发来一个原理图来吧,这样分析起来比较方便一些。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活塞直径55,活塞杆直径35,是厘米还是毫米?
压力多少Mpa?

网友:
太小太黑 看不见啦!哎呀。。。

楼主:
活塞直径55,活塞杆直径35,是厘米还是毫米?
压力多少Mpa?
引用 网友B:

毫米,压力我看了下大概7MPa

楼主:
太小太黑 看不见啦!哎呀。。。
引用 网友C:

点图片,然后点右上方放大图标就可以看清楚了

网友B:
油缸速度0.7米/秒,油泵排量116升/分钟。
注意米/秒 和 升/分钟。
没有仔细算,油泵流量小了。

网友:
可能是油缸中有空气没有被完全排出,空气的可压缩性造成抖动。控制阀与油缸之间的管路应尽可能的短,便于空气的排出,或是在油缸上设置排气塞。

网友:
爬行??可能是密封件出问题,或者活塞支撑环槽正了,再者缸体磨的不好!

网友:
加大进油量多走几次。

网友:
负载不稳定也可以造成油缸伸出时候油缸一抖一抖建议增加一个被压阀

网友:
楼主应该空载油缸走走试试,看看油缸空载时是否爬行
在检查一下负载在运动时时候会出现阻力突变的现象
更换油缸两头的单向节流阀试试

网友(2010-10-02):
查一下液压泵的出油是否有脉动,我曾经碰到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
应该是油缸内部有空气。

网友:
好像是压力不稳多个无杆腔进油压力不足提高泵的压力或是加一个蓄能器试试

楼主(2010-12-15):
现在换了个力士乐的比例换向阀,还是这样的问题,油泵也加大到135L/min,可还是一抖一抖,速度测出来是有杆腔是1.3米/S,无杆腔进油时候速度是0.9米/S,无杆腔进油一抖一抖,有杆腔进油就非常平稳。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偏磨呢...  这个原因也是很大的!!  以前我就碰见过的
 把里面的支持环都磨烂了...筒也报废了!!

网友:
没有 图纸怎么说的清楚的

网友:
我们来计算流量。油缸=700x3.14x(55/2)X(55/2)X60/1000000=99.73L/min,油泵排量116L/min油泵流量够了。1是否是油缸无杆腔进口处的节流阀开口过小,可以取消该节流阀试一下。2油泵是否压力不够或者溢流阀压力调得过低。

网友E:
可能是导向部分摩擦力大了,也有可能是活塞杆电镀的不均匀--中间厚,两边薄。是不是无杆腔进油时,活塞杆前端和末端不怎么抖,中间抖的最厉害呀,而有杆腔进油时基本不抖呀?

网友:
期待高手想不到什么原因了

网友:
期待高手解释,另外我还想知道版主用的哪里的油缸哟,一秒钟能走上近1M,我还没见过,期待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重新设计了系统,油泵排量加大到136L/min,设定压力为10MPa,现在有杆腔进油油缸移动速度是1.4米/秒,无杆腔进油油缸移动速度是0.9米/秒,还是出现一冲一冲的现象,在有杆腔一侧加了一个节流阀,一冲一冲的现象好点,但速度慢下来了,只有0.8米/秒,我们用但阀是行程比例阀,控制精度很高,但一冲一冲现象还是没解决好,而且现在油泵加大后,因为是用溢流阀直接设定为10MPa,油泵发热量巨大,十几分钟后油泵烫的就手摸不上去,请问该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导向部分摩擦力大了,也有可能是活塞杆电镀的不均匀--中间厚,两边薄。是不是无杆腔进油时,活塞杆前 ...

是的,中间抖的特别厉害,十几台机器每个都这样,

网友:
根据楼主说的情况,90%是溢流阀设定的压力太低。

网友(2011-01-18):
检查油缸是不是内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是很明白,希望给出详细解释

网友:
从你所说的数据来测算,116L/min的流量是足够的,问题是在116L/min的流量下,你测出的油缸速度似乎慢了,你不妨看看油泵是否有吸空?如果没有,应检查一下油缸内部有无内泄漏?

网友:
      不知楼主现在解决了没有?
      谈谈我的看法吧:从你的帖子里看到你也不是刚接触液压了。不知道你当初换泵的原因?是觉得速度还不够呢?还是啥原因?几个液压件的型号没有标不太清楚,那两个单向减速阀你没有给型号?既然比例溢流阀用油研的,估计单向减速法也是油研的吧,但不知是06还是10的?你的比例溢流驱动功率放大器是用的油研的吗?看到你T口加了调速阀,是不是在出现问题之后才加的?你是否调整过比例溢流上的安全阀?安全阀的压力不系统压力调高了多少?我觉得有好多问题不是一下能说清楚的,你的油缸油口、管路通径等都得了解之后才好分析原因。尤其在自己一旦走入误区的时候,容易将别人也引入误区,这样就更不好分析了。
       至于你说的发热那是很正常的了,那么多节流与溢流能不发热吗?尤其在你换泵之后,系统的流量比原来还大,如果液压件在选的不太合理一点,节流的地方更多,不发热才怪呢。那么快的速度,考虑不到的地方太多了。
     如果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想在这里解决的话,就将详细的资料发到这里(最好工况也讲一讲,保密的话就单独发短信)我们社友共同为你分析原因。

网友:
你先检查密封件,是不是过盈量大了,引起爬行

网友(2011-02-19):
一开始是感觉有气泡,但老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的基本也有这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这种抖动应该是典型的油缸低俗爬行现象,背压小了,增加背压吧,最好是加一个平衡阀。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油封尽量选用阻力较小的。

网友:
期待解决。。。 加被压 还要保证速度  楼主就更换了更大功率的泵和电机  不知道楼主对其他 如管路 阀 也相应的 做调整, 如果单纯的换动力源  我觉得会又会出现很多问题的

网友H(2011-04-02):
我也遇到同样一问题,我的油缸是将设备整体往上抬高,油缸控制采用双向保压,活塞杆在上,上升的过程中整机运行非常平稳,下降出现问题,被抬升的设备抖动非常厉害。恳请告诉能给我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泵是变量的吗?我们也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2011-10-10):
我遇到的一个油缸抖动的问题,就是感觉是密封的原因,有人可以解释一下密封的影响吗?

网友:
查一下是否液压油箱容量过小,无杆腔供油时油路中混进空气。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公司遇到的很多!!根据经验!!流量有点小!!不信的话你换个大流量系统试一下肯定没问题!!建议是在有杆腔出口加个节流阀让活塞杆出来的时候有杆腔有点压力就好了!!!!

网友:
“现在重新设计了系统,油泵排量加大到136L/min,设定压力为10MPa,现在有杆腔进油油缸移动速度是1.4米/秒,无杆腔进油油缸移动速度是0.9米/秒,还是出现一冲一冲的现象,在有杆腔一侧加了一个节流阀,一冲一冲的现象好点,但速度慢下来了,只有0.8米/秒,我们用但阀是行程比例阀,控制精度很高,但一冲一冲现象还是没解决好,而且现在油泵加大后,因为是用溢流阀直接设定为10MPa,油泵发热量巨大,十几分钟后油泵烫的就手摸不上去,请问该如何解决”
第一,我按136L/min的流量全部进入到油缸大腔计算,不考虑容积效率,活塞杆速度应该是0.95m/s;又因为大小腔面积比是1.68,故小腔进油时的速度是1.6m/s;由你提供的0.9m/s及1.4m/s来看,整个系统基本上没有溢流,绝大部分流量参与了循环;
由此推断,应该与流量关系不大。
如果你还不死心,有一个办法可以推断一下:把O型的比例阀换成P型的比例阀,构建一个液压差动回路,增大活塞杆伸出的速度;泵流量136L/min,加上又上差动回路,如果活塞杆伸出时还爬行,我觉得就绝对不是流量的问题。
第二,既然大腔进油抖动,小腔进油不抖动,这区别就于:小腔面积小,推动相同的负载时,起得压力就大;而大腔面积大,推动相同的负载,起的压力就小,可以肯定的是大的压力衰减要比小压力衰减历时时间长。
“非池中”分析的很对,大腔进油,起压,推动活塞杆加速,然后无杆腔容积增大,压力降低,活塞杆有减速,如此循环,造成爬行,而大腔由于面积大,起压比小腔进油时要低,也就意味着,大腔的压力衰减要快!
 因此,我觉得只要在油缸小腔端加一背压阀(此背压阀的压力可如此设定,即加此阀后,使得油缸大腔的推动压力与小腔进油时压力相等),而无需在油缸两端加单向节流阀!
不知分析的对不,楼主可以试验一下!

游客

网友(2012-07-12):
非池中”分析的很对,大腔进油,起压,推动活塞杆加速,然后无杆腔容积增大,压力降低,活塞杆有减速,如此循环,造成爬行,而大腔由于面积大,起压比小腔进油时要低,也就意味着,大腔的压力衰减要快!都是高手谢谢
说的非常有道理,现在的解决办法就是加一个节流阀截住有杆腔的回油,但速度明显降低,

网友(2011-10-15):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偏磨呢...  这个原因也是很大的!!  以前我就碰见过的
把里面的支持环都磨烂了...筒也报废 ...

初步判断,应该是压力不足,引起的爬行,应为液压缸回程中没有负载,所以平稳,而前进中负载过大

网友I:
我好像没看到楼主把液控换向阀的通径写出来?
背压小是肯定的!流量小也是肯定的!还有你的泵旁边为什么没看到蓄能器?
那个节流阀还是不要了,把换向阀的通径增大,加个蓄能器,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各位分享高见

网友:
油缸爬行原因各异,有可能与油缸内有气体有关,如有排气接头排气试一试,还有可能和密封圈有关系,密封圈密封过紧也会有爬行。

网友:
还是发个图吧,无图无真相嘛。

网友:
我们试验台也有这个情况,1.可能是油缸摩擦力太大了,比较接近你的负载压力。2。因为你的工作压力不高,油缸里面可能有气体,这个原因最有可能。你查查看看吧!

网友:
我公司也有类似的问题,我们是因为有杆腔出油调速阀出油口过小,做成压降加大,单向阀关;待压力回升后(只是很短时间,这就做成一冲一冲的现象)单向阀又开启中如些从复!

网友:
  加个调速阀或者 流量阀

网友:
产生气浊,没有真正真空。

网友:
泵排量太大了吧?116L/min,缸径55mm,你们想想这缸杆伸出有多快!料动——爬行——不可能?问题在动力源和受力物上,楼主没谈这干什么用,非液压技术人瞎做的东西多了!再好的枝术人一万张嘴巴解释——非液压技术人听不明白。要有图片你再议论也不迟!免得最后的结果——出臭!!!

游客

网友(2012-07-12):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工作台,前进后退就是一个工作循环,一分钟大概循环10次

网友(2011-10-31):
现象是爬行没问题,有气未排出是瞎扯。问题应该是韩非子老师说的出现在压力负载上。小弟没有实际经验,待解决后请将结果写出来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2012-06-05):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油缸有没有平衡阀
如果有的话,我们曾经遇到一种类似情况:当油缸快速下降,有杆腔的容积加大 ...

你说的很对,很好的解答,我希望老鹰给加积分,他说的很对,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因素造成的,我们的掘进机在试车过程中也长出现这个情况,实验分析了很久,才找到这个原因,强烈要求老鹰通知给这个同志加分哦,呵呵

网友:
加一个节流阀背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同样一问题,我的油缸是将设备整体往上抬高,油缸控制采用双向保压,活塞杆在上,上升的过程中整机 ...

你好,你的问题,我认为在第一页的非池中回答的就是,因为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去好好看看,共同交流

楼主(2013-01-10):
引用 网友I:
我好像没看到楼主把液控换向阀的通径写出来?
背压小是肯定的!流量小也是肯定的!还有你的泵旁边为什么没 ...

通径是16的阀,蓄能器是应该加一个,加了蓄能器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工程机械液压系统设计:3220357@qq.com

网友:
排气了吗?阻力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重新设计了系统,油泵排量加大到136L/min,设定压力为10MPa,现在有杆腔进油油缸 ...

一抖一抖的,估计是密封件配合太紧,你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重新设计了系统,油泵排量加大到136L/min,设定压力为10MPa,现在有杆腔进油油缸 ...

油泵发热量巨大,十几分钟后油泵烫的就手摸不上去,那是因为油液流速大或者在油管内碰撞太多,减少弯头数量,用金属管连接的改为软管,加大油箱体积,便于散热,实在不行,增加冷却装置。

网友:
考虑下油液中是否混入空气的可能;检查油缸有杆腔是否有被压阀、如果有检查被压阀的工作情况

网友:
我来说句,如果有焊安装板在缸铜上(除了焊缸头缸尾)一定是缸铜变形了。制成出来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缸速度0.7米/秒,油泵排量116升/分钟。
注意米/秒 和 升/分钟。
没有仔细算,油泵流量小了。

我也这么认为,如果泵流量是116L/min,油缸速度就不可能是0.7m/s

网友(2014-03-25):
到底解决了问题没有啊,楼主

网友:
请问压力多大?本人以前也在石材机械上遇到过。不过他活塞是90的,杆是50的。压力才40多公斤。活塞上用的油封是鼎基UN的,由于鼎基的油封适用于中高压的,低压时行走时磨擦力很大,就产生爬行,后来整批都换成丁晴胶的KVK的,问题才解决。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没有,这么多人关心你的问题,好心人还是很多的。

网友:
讨论了这么多  楼主应该有启发 告诉大家 解决了没 怎么解决的
相互学习 共同提高

网友:
油泵流量、压力都是有关的

网友:
加个内孔1.2mm节流片试试

网友:
现在重新设计了系统,油泵排量加大到136L/min,设定压力为10MPa,现在有杆腔进油油缸移动速度是1.4米/秒,无杆腔进油油缸移动速度是0.9米/秒,还是出现一冲一冲的现象,在有杆腔一侧加了一个节流阀,一冲一冲的现象好点,但速度慢下来了,只有0.8米/秒,我们用但阀是行程比例阀,控制精度很高,但一冲一冲现象还是没解决好,而且现在油泵加大后,因为是用溢流阀直接设定为10MPa,油泵发热量巨大,十几分钟后油泵烫的就手摸不上去,请问该如何解决,

检查无杆腔的油口是否过小,导致不够排的现象出现,此情况会导致油缸爬行,而且背压发热。做个实验,去掉无杆腔的节流阀,加大油口排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