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Inconel 718材料的加工?

楼主(2010-08-17):
我们有一款套类零件,材料Inconel 718, 外径46mm左右,厚度0.5mm, 长度13.5mm.请问谁能提供此材料的加工? 谢谢!

我在深圳

楼主:
哎!看来没人感兴趣吗?

网友:
这个薄壁管!为什么用718?

网友:
Inconel 718是一种难加工材料,加工参数需要根据每个零件进行优化以保证刀具寿命的最大化。切削刃微崩、后刀面快速磨损和沟槽磨损是在加工这种材料时最常见的问题。切削刃修磨对于刀具寿命有显著的影响。

网友:
去找X战警里的磁铁王吧

网友:
数量,精度,价格是多少

网友:
我们加工过此类零件,孔用钴高速钢钻头加工效果较好,最好是进口的(比如OSG),如果是国产的,要进行深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