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硬度要求多少?

楼主(2010-08-17):
我有一张英文的粉碎机锤片图纸。
要求HV550,深度0.6-1mm
表面硬度要求HRC63+/-2

但我查转换表,HV550相当于HRC52.3,不是63,不明白到底硬度要求多少?

楼主:
换一张不用扣威望值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纸太小了,建议LZ截个大一点的~~

楼主:
这张应该可以看清楚了。

网友:
对的啊!该材料要求调质处理后进行表面热处理吧?

网友:
看不清楚图纸,可能是用的毛坯材料要求HV550,深度0.6-1mm,加工出你图纸所示的形状后再表面处理,达到硬度HRC63+/-2,不知道是不是多此一举!

网友:
处理后表面硬度HRC63, 距表面深度0.6~1mm以下的(原材料)硬度HV55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用什么热处理方法可以让Q235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
碳氮共渗应该可以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