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olidWorks中找不到三维旋转视图(观看视图的)按钮?

楼主(2010-08-17):
为什么SolidWorks中找不到三维旋转视图(观看视图的)按钮呢
是不是软件的事啊,我按的盗版的

网友:
工具——自定义——命令——视图
将右面的旋转图标拖进工具栏即可

网友:
什么旋转视图,前镜工具栏上有啊

网友(2010-10-22):
用鼠标中建,也就是那个滚轮,按住移动鼠标,就可以进行三维观看了,想怎么看就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