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3150型滚齿机的?

楼主(2010-08-17):
调角度那个角度盘到了一定的度数不能搬动了,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固定刀架的六只梯形槽螺丁有一个可能掉进位于刀架大拖板下方的那个大一点孔里去了。估记楼主的3150滚齿机是二手的吧,一般的二手滚齿机刀架多数拆下来修过,刀架上的六个大的梯形槽螺杆的头上的螺纹好坏,一旦坏了,只好从市场上购买,市场上的梯形槽螺杆大多不合格,下面插在梯形槽里的那部分做得比较小,所以在搬刀架角度时,如果检开得过多的话,最容易掉进那个大的孔中,刀架大拖板这个孔是为了能从反面插梯形槽螺杆而留的,新机床这个孔上面盖了一层铁皮护罩。正面是看不见的,只有拆下刀架大拖板才能看见!

楼主:
6螺钉都在的啊,是不是里面的伞齿轮进了铁屑什么的,卡住了?。

网友:
不是,你下手没有一个是滚齿工的吗?拆过这种床子刀架的人肯定是知道的。

楼主:
6个螺钉还能锁紧的啊,应该没掉吧

网友:
拆了机床的刀架一看就知道了,在这里说一百次你也不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