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角刀片和负角刀片

楼主(2010-08-17):
两种刀片的用途上有什么区别,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简单点说吧,对于车床上的刀具,正角刀片切削比较锋利,平稳。但是不适宜断续车削。负角刀片可以进行偏心件或者断续件的强力车削,负角可以有效的保护刀头,不会经常打刀,一般适合断续车削。

网友(2013-10-18):
跟二楼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说吧,对于车床上的刀具,正角刀片切削比较锋利,平稳。但是不适宜断续车削。负角刀片可以进行偏心件 ...

可不可以发个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说吧,对于车床上的刀具,正角刀片切削比较锋利,平稳。但是不适宜断续车削。负角刀片可以进行偏心件 ...

学习了 多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发个图啊

百度看到的图片 看看是不是  我没看懂

网友(2013-12-25):
好久没有上了,有需要进一步了解的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