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方案:弧形有机玻璃有裂纹

楼主(2010-08-17):
我的一种机器上,门是圆弧形的,中间空出装弧形有机玻璃板,

有机玻璃是4mm的PC板用模具加热成形的,

装配前弧度与门的弧度相差不多,

可是装配后发生几次在框边上出现裂纹了,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这边高手多,所以在此发贴求助

是不是我的材料用的不好?选用不当?工艺不当?

裂纹就象这个样子

网友:
应力过大所致,可能是模具成型时候的应力,也可能是冷却收缩造成的应力,建议成型好后用热风枪在边缘处吹一边,让其接近软化,消除应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PC板四周锯切的截面很粗糙,感觉很有可能是这个造成的,如果将四周刨边后再成型,是否会解决这个裂纹,
不过很奇怪的,还有在中间出现裂纹的,

不管怎么样,我要求供应商将四周刨边后再成型了,希望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