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3不锈钢车加工件发现生锈,打个光谱,成分没问题!

楼主(2010-08-18):
出稀奇了,303不锈钢车加工件发现生锈,打个光谱,成分没问题。有高手解答哈。

网友:
不锈钢就不会生锈吗?
再则,你怎么知道就是生锈了?
再则,用的冷却介质是什么?

楼主:
车出来没几天就生锈,还真没遇见过。
擦试后,第2天原地出现绣斑。
同样的冷却液。
303我们车了几年了,第一次遇到这情况。
是不是组织结构有问题?晶界杂质?固溶有问题?要高手。

网友:
有可能呀。
我们也碰到奥氏体不锈钢放在仓库就生锈了,但只有极个别的或某一批材料加工的,成份也没问题。
我怀疑是固溶或杂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锈钢材料不能和铁放在一起哦!你现在这情况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网友:
回复  andrewzhong
不锈钢材料不能和铁放在一起哦!你现在这情况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引用 网友B:

    公司除了设备及加工工具,想找普通铁都找不到,基本上都是不锈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也是加工不锈钢的厂,这么多年,如果发现有异常,都会送检,
一般都是材质有问题才会这样子!

网友:
回复  哥是个传说
我们也是加工不锈钢的厂,这么多年,如果发现有异常,都会送检,一般都是材质有问题才会 ...
引用 网友B:

    这种奥氏体不锈钢就算材质有问题,Cr、Ni、Ti含量仅仅少一点,也不至于加工后放几天就锈了。

只有马氏体不锈钢加工后容易生锈

楼主:
的确,如果成分没有问题,其他任何可能的因素都很难解释几天就生锈了。

我只好在去做个化学分析,和光谱的结果对比一下在说。

楼主:
最后更新,送检结果和光谱的结果一样,完全合格。
看来是无解了。。。

网友:
1.如果表面清洗不干洁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2.如果切削了铁材料没有更换切削油,再切车不銹钢有可能发生生銹.
供参考!!

网友(2010-10-17):
不锈钢是由类似拼凑玩具一般按原子排列组成的水晶固体。除铁元素之外,还含有其金属成分如铬、镍、钛等。铬、镍元素具有防锈功能,它形成一层保护膜-钝态薄膜,防止不锈钢生锈。 一般情况下,只要这层薄膜没有受损、破裂或是受到杂质的污染,不锈钢就不会生锈。但是如果使用或保养不当,造成该钝态薄膜受到破坏的话,不锈钢就会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