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电压大功率的单速电机改双速后可以节电吗

楼主(2010-08-18):
我们厂6千伏1000千瓦的单速电机欲改双速节能,对此不太理解请教大家,希望能尽早指导

网友:
不一定节电,要看你电机的工作点,当电机工作点偏移多的时候,达不到节电的目的,要先作你的工作曲线,配电机的曲线,分析以后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变频节能技术 可以大大的节能  你可以留电话我跟你聊

楼主:
谢谢两位,上变频当然可以,就是费用太高,偏移点的工作曲线如何作?联系电话0391--6919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