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深的孔怎么加工,镗杆有那么长吗?

楼主(2010-08-18):
如图直径为74H8深为585的孔怎么加工,镗杆有那么长吗?是不是还得做特殊的工装来保证,这就是个导柱导套结构,普通焊接件,焊前加工好呢还是焊后加工好呢?本人认为焊前加工可能会变形,74H8孔最后难保证。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这样设计绘图,不考虑如何加工?

网友:
焊接后加工,可以采用特殊的深孔钻一次加工成型,从刀具角度考虑难度不大,关键是看你机床能不能满足刀具使用要求。P.S:一次成型的刀具价格不菲。

网友:
根据长径比算深孔,但可以加工,微调镗刀配合加长杆就可以加工,应该焊后加工。

网友:
作何用途呀,能不能改设计

楼主:
深孔钻或深孔镗,都行,但是1.6的粗糙度还得做滚压头,成本比较高,这种件的价格是吨价一万左右,而且数量6-8套,不算多,加工成本较高,有没有成本低廉又能保证精度的加工工艺?请教了,谢谢!

楼主:
这图纸不是本人设计,本人只是觉得这样设计不合适,拿出来讨论一下,而且图纸都有错误,筋板应该是不加剖面线的!

网友:
主要难在盲孔上,底下打通会好加工得多,如果允许的话

网友:
图纸画的有问题,设计的有问题,图纸没有焊接符号,中间是打了个深的通孔,底下焊块板,且孔的长径比不宜大,否则不利加工,上面的加工方法学习了,期待有人解决!

网友:
设计不合理,但有助于国人提高加工水平

网友:
有这种防震刀,但价格很贵。估计2-3万

楼主:
我都快崩溃了,都是这样的设计,还让我照着设计,我说这样设计不合理,老板也不听,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