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螺纹加工工具及办法

楼主(2010-08-18):
如图:液压行业似这样的螺纹非常普遍。在数控等机床当然可以保证质量。但很多企业受条件的限制,还是以通用钻床和丝锥加工。品质和效率都不是很好。关键是螺纹轴线和平面的不垂直度。超差就难保证组合密封垫圈的密封效果。
请高手们支支招。

网友:
这样的螺纹油口应该是用 JB 982-77 的密封垫圈吧,螺纹孔口应倒角C1,垂直度0.1就可以了,没必要0.05,密封没有什么问题的。现在用得比较多的是 GB/T2879—1993 这样用O形圈密封的油口!

网友:
顶顶吧      听听有什么好答案

楼主:
此螺纹主要用在液压油路块和液压油缸上。规格主要是M18X1.5.M22X1.5.M27X2.M33X2等,配JB984-77接头和JB 982-77 的密封垫圈使用。但是往往在工人加工过程中,由于螺纹攻丝和平面垂直度超差。使密封失效。主要是寻求一种简单的工具。一般的操作工人都能做出合格的零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帮助海哥回答问题的包工头,居然和海哥是同一天注册的:2006-5-11

楼主:
不容易呀。真是有缘了。

网友:
有条件的当然用数控,但不能迷信数控。俺在一大厂加工一个油路块(俺们过去叫集成块),上面四个这东东,一色的进口数控加工,个个都是歪的全漏,返工两次,全这德性。
当年俺在厂里时,一色的镗床和摇臂钻(原来说的是立钻,道歉!),加工出来个个好。所以关键在人,不在设备。也没有比镗床更简单的了。
关键在于六面要抄平,还要保证六面的垂直度/平行度,然后上镗床(好象应该是立式的)不能上立钻(立钻一打就跑了,主轴旷量太大!印象中是这样。)。关键还有一个就是组合密封垫的窝儿,一定是锪出来的,而且要保证与螺纹轴线的垂直度、自身的平面度和光洁度,这样才能不漏!
上图中组合垫的窝儿,在其平面上一定要注明光洁度,过去是花7,现在应该是1.6或0.8。
攻丝,一定要头锥和二锥,否则一拧接头掉末子,油路堵了别怨俺!
上面所说有不对的,请高手指出。虽然俺脸皮比较薄(薄到没有!嘿嘿,够薄吧!),但也不能误人子弟!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啊,最近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中心歪!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心歪,一般和六面不正有关,或者说,你打孔的一面和你的基准面不平行造成的。
而且有时候,工作台面脏也会造成基准面和加工面不平行。记得俺那时厂里的师傅在加工时,会用刷子和抹布仔细清理工作台,再放工件的。

网友:
我设计阀板时经常用到这种结构,惭愧的是不知道加工精度怎么保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加工精度是指设计图纸上标注呢,还是实际加工工艺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打底孔,锪组合垫圈窝儿,攻丝尽量保证一次装卡,问题就不大。

网友:
加工螺纹轴,必须避免二次装夹,(也就是不能把外径加工完成,然后再专门去攻丝),其实最好还是车床一道工序加工完成最好,当然麻烦一些,对车工的技术要求也高一些,特别是最后退刀的时候(因为没有退刀槽);
所以,一般的厂家或者员工,都是采用板牙(或丝攻)来加工螺纹,其实,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个专用的板牙(或丝攻)的工具,关键是导向要好(通俗的讲就是板牙在进给的过程之中是几乎没有摆动),以车床尾座为例,板牙(或丝攻)的装夹,一定要与主轴同心(平面垂直);如果采用钻床,就一定要保证工件装得“正”(垂直向上),利用导向好的专用工具(装夹板牙的工具),注意要对得“准”,再来攻牙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俺觉得普通钻床受设备本身的限制,要保证螺纹孔轴线的垂直度很难。
可以尝试搞一些简单的工件、钻头和丝锥装卡的工装,类似靠尺一类,保证工件、钻头和丝锥互相之间垂直;再搞一个简易工装,类似导套一类的东西,保证钻孔和攻丝时不跑偏。但肯定是一次装卡。
最容易忽视还有两个细节:一个是孔的定心,一定要正,这个“正”有两个含义:一个孔的中心要定的正,二是打的窝要正。别看榔头砸那一下,应该是吃功夫的活儿。砸歪了,钻头上去容易跑偏,螺纹的轴线当然就不垂直啦。二是工作台面一定保持清洁,不得有铁屑等杂物。每次卸下一个工件,装卡下一个工件时,都要清洁工作台。(搞个大板刷)
再强调一下是,组合垫圈窝儿平面的光洁度非常重要。用普通钻床可能很难达到,但这是导致泄漏的最常见的原因。

唉……,最早,液压是个精细活儿,就像温室里的花朵,必须仔细摆弄。现在,都按大白菜种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往往都是因二次装夹误差引起的,按图看,此活内孔可一次装夹用钻床完成全部尺寸,具体加工步骤如下。一,固定零件,先钻中心孔,二,换钻头,钻螺纹底孔Φ16.378+0.22。三,换钻头,用26的钻头。磨成平底钻,钻Φ26孔。四,钻夹换成顶尖,顶住丝锥中心孔,手动攻丝,既可保证平面和螺纹的垂直度。五,卸活检验。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往往都是因二次装夹误差引起的,按图看,此活内孔可一次装夹用钻床完成全部尺寸,具体加工步骤 ...
引用 网友C:

我们厂也是这样弄的,不过那26的孔是用铣刀发的

网友:
不过

这个工件只要外形做的准,重复装夹问题不大。。毕竟要求不是特别高。。而且量小还好,要是量大的话一次装夹搞死人的,,麻烦的很,又是铣刀插又是钻头钻的。。不过攻牙最好在机器上搞。。

楼主:
首先感谢大侠们的关注和支招。但我感觉都还是传统的一些做法。需要工人的熟练程度和责任心来保证质量。其检验方法也待探讨。等到装配试验发现问题时,再处理,浪费了更多的时间。如今工人流动性大,好的工人很少了。原来在老单位是把钻头在外圆磨床磨出一台阶,再开后角,做成复合钻头钻孔带划窝的。但是成本也不是很划算。 我现在只是想:是否在加工完螺纹后,以螺纹做基准,用一个手工工具就能做好直径26,深1毫米的窝。其实使用组合垫圈,平面的粗糙度3.2即可。

网友:
我们公司在加工中心上做的,用的是整体硬质合金成型钻,效果很好,加工效率也很高

楼主:
画一简单示意图,想做一个试试,请大侠们也帮我琢磨琢磨。
如果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其市场潜力也不错。

网友:
不容易呀。真是有缘了。
引用 楼主:

     缘分啊!

网友:
我公司一般是钻螺纹底孔和锪密封平面一次完成的,用的专用钻头,然后再换刀,攻螺纹,目前客户使用还没有发现有泄漏的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俺觉得,首先,手工的东西效率肯定低,适合单件、修正或者是维护。其次,考虑到工具的损耗,手工工具的使用会更依赖工人的水平和熟练程度。
哎,俺说了半天,咋不理俺呢?伤心……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这的情况是在一个圆管上攻NPT 1/2的螺纹,问题比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你的热心讨论和支招。上班工作比较多,难以在坛子里多泡。如果我说的手动小玩意能够起到修复的作用还是不错的。 不过和国外人打交道是因为我 English太差。曾经在外资企业做过。工程部有40多人。都要有个English名。有叫德姆、凯文、斯蒂文、等等很多。半年多了,还是没有把名字和人对上号。故此有些自卑。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俺就这德性,别当真!
俺起这名字也不是按英文好,正相反,俺英语一塌糊涂斯基!俺应聘一合资,就因为英语给刷下来,俺比你还杯呢!
但是如果大批量生产,真的需要顶呛一些的设备。否则因为废品率和现场维护划不来的!这些俺都有亲身体会的,钱的教训!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歪!在摇臂钻床上打的孔,手工攻丝!

网友:
回楼上:
检查主轴旷量
检查钻头是否卡正
检查六面平行度/垂直度是否符合要求,并确认所有影响因素
NPT1/2 底孔好像大于10,手攻一般比较费劲,且不容易正(这全看工人经验,不可靠也不稳定),建议打完底孔直接攻丝
以上回答如有错误,还请几位大侠用斧头砍正。

网友:
回复 网友E:

    能发个专用钻头的简图吗。。。。。。。。。。

网友:
关键在于六面要抄平,还要保证六面的垂直度/平行度

网友:
像你攻这么大的牙,用摇臂钻的话,首先钻孔时一定要工件水平,垂直,当你钻完后,钻床不要移动,直接把钻头卸下,倒角,装上顶尖,用丝锥1攻,顶尖定住丝锥,用手扳丝锥就可以了,,接着用丝锥2,丝锥3攻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33# 千金马23,你这种方法,我们厂也用过,效率太低,能上数控,还数控吧!

网友:
首先图纸设计就有问题
这样的攻丝是攻到底的,没有一点间隙!!!
正确的做法是攻丝离底至少为2mm,一般在3mm.

其实攻丝用机攻就很容易保证,关键是保证钻孔的精度和同轴度,
用成形钻\扁钻\工具磨后的麻花钻都很容易保证,
加工设备用钻床和仪表车都可以,
夹具作得定位准一点就行

网友:
螺纹底孔加工好后,用以底孔为定位的刮刀钻床上加工26平面,主要保证垂直度
要么螺纹底孔和平面专用刀具一次做成
要么平面以螺纹底孔为定位做加工

网友:
楼主可以改用加工精度高一点的丝锥试试。配合的工件两材料硬度最好稍有不同并且要过盈配合,以实现紧密配合。个人建议选用进口丝锥。如果仍无法解决,建议使用螺纹铣刀,已取得更好的加工质量。

网友:
这个嘛???了解一下吧、··

网友: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一点事情,你们的是怎么样的设备啊,第二个,进口还这样。。。。。。。。。。。。。。。。。。

网友:
基本是工艺和刀具,选用和操作等等一系列的“小问题”的综合!
大批量还是数控好,但如果工艺不对,安装和定位基准不正确,歪了也不奇怪!
大致说了个方向,没事不拍砖哟!谢谢!

网友:
有条件的当然用数控,但不能迷信数控。俺在一大厂加工一个油路块(俺们过去叫集成块),上面四个这东东,一色的进口数控加工,个个都是歪的全漏,返工两次,全这德性。

楼主说的是数车吗|?钻好孔后再车一刀就不歪了。现在有很多钻攻机啊,买一台钻攻机啊,一次装夹就能完成钻孔攻牙。

网友:
我是给主机厂家做外加工的,有家厂专门做这些钻攻专用机台的,有个工件与楼主说的形状差不多,不过是铜的,专机有八个工位,所有工序一次性完成20秒一个。就看你量够不够大

网友:
原来密封这块东西真不少

网友:
这样的螺纹油口应该是用 JB 982-77 的密封垫圈吧,螺纹孔口应倒角C1,垂直度0.1就可以了,没必要0.05,密封 ...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的是如何保证加工品质,大侠回答的是如何密封。。。是否有点跑题了。。。。愚见,莫怪~~~~

网友:
嗯,群里高手很多,学习。。。。。。。

网友:
这样的螺纹油口应该是用 JB 982-77 的密封垫圈吧,螺纹孔口应倒角C1,垂直度0.1就可以了,没必要0.05,密封 ...
引用 网友E:

    ISO11926-1规定的垂直度是0.2,螺纹孔口有点特殊要求。

网友E:
ISO11926-1规定的垂直度是0.2,螺纹孔口有点特殊要求。
引用 网友F:

11926是用O圈密封,兄弟可以看下9974-1,用垫圈密封的,与楼主发的图才是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