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土机的工作装置---请教

楼主(2010-08-18):
现要了解推土机推土铲的结构和工作方式,有知道的麻烦能给做个介绍
谢谢!

楼主:
直倾铲和角铲各自的工作状态,斜倾,侧倾等等

楼主:
最近又听说一种,双侧倾的,在卡特比勒的推土机上见到了,不知道与以上的两种有什么不同。

楼主:
有没有高手知道,请告知。

网友:
回楼主,卡特比勒的推土机双侧倾推土铲结构是一种减负荷结构,推土机在工作时一边前进一边下铲铲土,土从两边分流出去可以减轻发动机负荷而不至于提铲减负,这种双侧倾的推土铲结构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提高工效和减少操作频率。

楼主:
您好,不知道是否有图纸能加以说明呢

网友(2010-09-17):
不知道是否有图纸能加以说明呢

网友:
卡特比勒的推土机双侧倾推土铲结构在网上都很好找的。
“6
推土铲和铲刀控制
卡特彼勒部件历经大量验证,运行可靠,操作简便.单操纵杆铲刀控制.通过液压操纵,使铲刀升高,降低,侧倾和俯仰.提升回路具有以下特点:四个位置?升高,保持,降低浮动固定保持在浮动位置侧倾/俯仰回路具有以下特点:操作员选择的单或双侧倾俯仰操作的指尖控制操作用力小的控制装置:单操纵杆铲刀控制安装在地板上的控制装置完全先导机油操纵机具控制操纵杆上的一个开关使得操作员能够快速切换侧倾和俯仰铲刀操作.控制箱上的一个开关可用于铲刀的双侧倾功能,实现进一步的铲刀控制.可实现大量动作来完成对于铲刀的出色控制.卡特彼勒推土铲.推土铲采用了高强度设计,压筋结构,以及大型卡特彼勒履带式推土机的螺栓固定式铲刃和底部耐磨板,具有出色的推土和滚动特性.容量和宽度进行了调整,可以在进行重负荷推土或摊铺表层物料时实现更高的生产率.煤铲.煤铲设计用于精确和大产量的推土作业,同时对于较轻物料的容量更大,有助于保持负载控制.侧翼板角度有助于在推土过程中保持物料.SU铲.将S铲和U铲的特点融一体.加装了短翼板,容量增加,但短翼板上只带有边刃,而没有牺牲直铲的摊铺特性.重型推土铲连杆.此连杆机构采用了与卡特彼勒D11履带式推土机类似的设计.这些部件历经大量验证,专门针对艰苦作业中的大负荷推土而设计.提升油缸升高和降低铲刀,可实现高效的推土动作.铲刃采用DH-2钢,边刃采用DH-3钢,以实现最大的使用寿命.推梁,推臂和短连杆的规格尺寸都符合大规模推土负荷的要求.重型SU铲.采用了与标准SU铲相同的设计,加上Hardox400衬板,侧板采用的Hardox材料以及铲刀底部额外的角撑板提高了在高磨损作业环境中的强度和耐久性.”
http://www.xiadoc.com/doc/e155d54d3cb66537522f2d3633705f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