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合金Inconel 718的加工,选用什么样的刀具?

楼主(2010-08-18):
我们有一款套类零件,材料为超级合金Inconel718. 直径46mm,厚度0.5mm,长度13.6mm.

请有经验的师傅介绍此零件此材料的加工要点和注意事项,选用什么样的刀具比较好?

网友:
感觉没法加工,或者说工艺不对

网友:
粉末冶金高速钢带有TiCN涂层的就行。我以前经手过专门加工这种材质的专用丝锥。

网友:
厚度太薄。。。。。。。。。。。。。。。。。。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要干什么,

网友:
这种材料加工,刀具不是最重要的,冷却是排第一位的,冷却解决的好,你目前用的刀具应该就可以了。普通的机床把浸水泵改成高压泵试试,让切削液用射流方式打在刀头上,不要流到刀头上。这样的话估计你目前的刀具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2012-06-19):
冷却不成问题,普通的乳化冷却液就可以。用比较好的硬质合金刀片即可,精加工用小刀尖圆弧的刀片,注意磨损。可选山特和伊斯卡的刀片。你的问题是加工工艺, 如工件材料条件,棒料还是锯断料, 然后如何装夹。

网友:
用一下 ISCAR刀具  涂层 807或830的   你这个材料不算什么  沈阳黎明航发 里面的加工材料大部分是这个!

网友:
没看明白材料规格,我觉得你这个用小鬼子京瓷的高温合金刀片应该可以的,我们加工GH4169就是用那个,比较好用,或者M42刀具也可以凑合,或者含铝高速钢,自己磨刀的话,刀具角度也很重要。有人主张负前角不崩刃,有人大前角勤磨刀,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呗

网友(2019-06-25):
车削的话,有低阻力的薄壁刀片。注意冷却,小余量加工

网友(2019-07-26):
如果只是加工孔可以选择快丝或者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