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面铣刀铁屑飞溅问题?

楼主(2010-08-18):
在卧式镗床上,直径120的75度面铣刀,
转速600,进给0.4--0.6MM/R
切深在2--5MM。粗加工切深不大于5mm的。
现在的问题是,在转速,进给不减小的情况下,如何改善铁屑飞溅问题。

是不是能从铣刀片的设计上进行考虑减少飞溅?

网友:
请问工件材料牌号是啥?

网友:
减少径向前角,你如果选择径向负前角,刀片把铁屑从工件上“挤”下来,估计铁屑就不会飞溅了。

网友:
但是精加工或料软的情况时负前角刀盘的切削效果不好。

网友:
改刀干嘛,加个挡板,既便宜又安全!

网友:
加个网子网住,刀子角度再好,也不可能一点铁屑不飞!

楼主:
工件是铸钢件
材料硬度不高
hb260左右吧我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先尽量从铣刀角度使飞溅减轻,然后再考虑挡屑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能具体讲讲怎么加这个挡板吗?现在是卧铣,而且飞溅很厉害。已经在床子周围围了2米的挡板,铁屑还是会飞出外面的。
而且这个床子不是数控的,铁屑飞溅容易伤人,操作也不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已经是负前角加工了。本道工序是粗加工

网友:
粗加工要的是效率,当然是大进给量和快速移动。
挡板不要加在机床周围,而是加在工作台上,或者直接给刀加个护罩,挡住就好了。
如果给刀加护罩,就要注意间距不能过小,防止夹屑!
如果在工作台上加护罩,要看刀的行程,不能让刀碰到!

网友:
注意观察飞屑的角度,挡板包住哪个角度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给张图片吗?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加。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刚注意到你是卧镗上用铣刀,不好意思,俺一呆瓜光看铣刀,没看卧镗,想象成卧铣了。不好意思,给个现场照片吧,别让俺下载就行,俺好不容易攒了点威望值,不容易着呢。

网友:
给个机床牌号,工件大小也成!

楼主:
设备型号:TPX6113
工件是箱体
铣前后面
尺寸大概900MM*800MM*700MM吧

估计的尺寸
差不多这么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就是这种。由于铁屑飞溅,操作者在操作时都躲到一边了,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而且在我们现在的切削参数下,飞溅特别厉害,2米高的围板都挡不住,很多铁屑都飞出去了。

网友:
加工时镗刀刃向下旋转切削,切削全飞向工作台面,不会到处乱溅的。这种箱体我们干过,是在130镗铣床上干的,四面镗銑,没发生切屑到处飞溅的事。你把镗刀反过来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看很明白,期待再次解答。你是说镗刀还是铣刀?要是说铣刀的话,是不是铣刀反转就不能铣削表面了吧?
另外我们使用的可转位刀片。

网友:
俺理解六角车侠的意思是:铣削加工有顺洗和逆铣之分。因此,你要先确认铣刀旋向,确认一下。俺没理解错吧?
如果旋向是不可更改的(要要充分的理由不可更改)就考虑挡板问题。看机床的外观,你可以看到操作面和卡头位置。结合工作台和工件位置,以及切屑飞溅的角度,加上挡板就行了。原则上是不能引起新的安全性问题;不能影响操作工对刀;不能影响工件的装卡。
啰啰嗦嗦这么多,不知说清楚没有。俺懒,不愿意画图。

网友:
你粗加工的话怎么只吃2mm?太少了吧,你的加工面有多大?按你工件的尺寸,160的刀盘可能应该更合适。转速降低,400转应该够了,线速度200以下足够了,普通机床层切式的加工方式不是太适合,最好大切深,低中转数。走刀量的话,单齿进给0.2应该就可以了。0.4-0.6的话估计刀片寿命很短,你们的可转位刀片应该不会是很贵的那种。这些都降下来的话,效率会低,但飞溅问题会好很多。刀具寿命会提高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我看了下工艺,是我搞错了。确实用的是160的刀盘,刀片也是普通不涂层的四方铣刀片。
工艺给的转速时400--630R/MIN,0.4MM/R,但是目前由于生产紧,操作者把转速大概提高到800,进给是0.73.这个切削工艺参数造成、铁屑飞溅特别厉害
(和工艺的参数比较说的)
你说的400R/MIN,单齿进给0.2,进给是不是大了点?我们用的是8个刀片的刀盘,这样的话进给就达到1.6MM/R了,是不是进给有点大?期待你回答!!
    另外,我们粗加工是划线加工,因此加工量不一定。只要不大于5MM就一刀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平装刀盘粗加工铸钢件的切削速度是70-130m/min.
你的切削速度在200m以上 有点大,建议降低转速。160刀盘 200转即可。
铁屑飞溅是一个方向上的。你站在另一边就型了

网友:
挡板是最简单又安全的方法,一般都是这样做的,改变刀具成本高,效果也不一定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干吗不谢俺,俺解释了这么多,好歹给俺加几分呗!
……不会是因为俺没给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刀片都是进口涂层刀片,所以单齿进给比较大,按你的参数,转速降低应该会好很多的。

楼主:
回复  zhangfalei

 我的刀片都是进口涂层刀片,所以单齿进给比较大,按你的参数,转速降低应该会好很 ...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我查下样本,找个刀片,做下试验。

网友:
楼主唉,问题解决没,光给大家加分了!
可怜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