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合,我这么选对吗?

楼主(2010-08-18):
我现在主动齿轮和一个塑料从动齿轮。。从动的是塑料的,我打算选主动齿轮的时候用Q235A的,不知道各位大侠的意见如何。。因为没什么强度要求。扭矩又不是太大,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
塑料有分很多种的,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塑料是什么成分的!如聚甲醛  是比较耐磨得 齿轮要求硬度要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还没测试,因为是复制别人的,我想应该是聚苯硫醚。。。然后我觉得主动齿轮就不需要调质了。因为没什么强度要求

网友:
Q235应该可以,不过这其中要考虑Q235做的齿轮表面光洁度、和塑料齿轮啮合时润滑的选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我也是的。。但是我到现在也怎么听过Q235做齿轮的

网友:
其实也差不多少钱的  选45吧  粗糙度能加工好点

网友(2010-09-20):
至少应该用45号吧,你那做出来总不是模型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