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加工计算---请教

楼主(2010-08-18):
有一对齿轮。模数=2
     小齿轮齿数=21    大齿轮齿数=69   中心距=90
现在要做小齿轮=19   大齿轮=73    中心距不变还是=90
请问下大小齿轮的外径如何计算,齿轮铣多少深?
请高手们帮帮忙算下,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如果是圆柱直齿轮,齿轮的外径是:齿顶圆直径=分度园直径+齿顶高(1)=21X2+2X2=46
(2)69X2+2X2=82,齿宽一般根据齿宽系数来计算,齿厚S=P/2=3.14X2/2=3.14

网友:
模数=2
中心距=90  小齿轮齿数=21    大齿轮齿数=69
现在要做      小齿轮齿数=19   大齿轮齿数=71
                 小齿轮齿数=17   大齿轮齿数=73

小齿轮齿数=19   大齿轮齿数=73    中心距是=92

网友:
是不是要设计成变位齿轮?

楼主:
是的,就是要设计成变位齿轮。该怎么计算啊???帮帮忙啊,明天要用的,我不会算。

网友:
看这个网页,看懂了就知道怎么弄了。这个在机械原理课本上有的,可能你忘记了。

网友:
看这个例题。机械原理上也有的

网友:
你自己算算,感觉好像变位太大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有程序计算啊,下载安装吧,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