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的高压缸一般用的是什么密封圈?

楼主(2010-08-18):
版主您的知识渊博所以我问几个问题,水刀的高压缸一般用的是什么密封圈,

网友:
哈哈哈。。不敢, 我只知道一点点。 目前在水切割机上使用的高压密封, 最高受压是 55,000psi 的。 成分不了解。  水切割机上很多零件你都可以找国产的代替, 只有密封不能, 不只在水切割机, 在其他的设备也是同样的情况。 由于不能完全零件密封圈的成分, 随便更换容易对设备造成大麻烦

网友(2010-09-27):
最近做超高压水泵配件,了解到高压水泵出水口的法兰是用钢环密封的。高压达到80000PSI。

网友:
回复 网友A:

    FLOW的新机型广告自称压力可高达94000PSI, 实际的承压能力应该在此之上吧?听说而已,未用过、未见过。

网友:
能达到, 只是使用寿命问题。 以前的60,000psi 的高压泵可以使用700小时, 现在的94000psi 的只能最久300小时, 还有就是94000PSI 的高压管道的寿命也减少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