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工件外径上要切一个R12的圆弧---求助

楼主(2010-08-18):
我有一工件外径上要切一个R12的圆弧,我用的是刀尖R 0.8的车刀,车的圆弧老是比R12大,我的车床是后刀架车床,用G41。在刀具补偿里R0。8,T3,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如果是外园上的,刀具3象限,不知道你是怎么走刀的,常规应该是G42,(定义方法为从刀具向工件运动方向看,刀具在工件的左边用G41,刀具在工件的右边用G42),如果是用错的话,刀尖会转到另一个方向,这样就可能会小,也可能会大了。

网友:
后刀架的话,坐标一定要选准,还有就是刀补是不是弄粗了

楼主:
p补充下刀架是前刀架,昨天弄错了,程式是这样的,外径是64.4 G0 Z-10 X66;G1 X64.4 F0.2;G2 Z-24.6 R12 F0.15

网友:
按你加工轨迹编程。     G2Z-24。6就是大于180度的圆弧应该是刀具干涉。

楼主:
我开始试的时候用的是焊接刀,用的是倒角刀自已磨的还是蛮好的,机夹刀就大了,我用的刀片是D型的55度的

网友:
程序里面把R写小点..........

网友:
1.刀尖圆弧半径补偿方向用反了,应该是G42。
2.可以把也尖角换成35度的,避免干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知道了,不过我要说的是G41没用错,因为我是前刀架,刀架在我和工件之间。因该是刀具干涉问题,换成35度刀片就好了

网友:
你换成35度刀片是不是真的好了,试过没有?我有点不相信。

网友:
你换成你换成35度刀片就好了,怎么可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