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能加工涡杆吗?

楼主(2010-08-18):
请教各路高手!!
能的话,该怎样编啊?记忆中没这指令 啊。。

楼主:
看到的,谢谢回复 啊。。。谢谢,

网友:
能加工 也是用G92  但是你车了之后发现  耗费的时间长  外加上精度达不到   还不如拿到外面去加工   现在新出的旋风铣可以专门加工蜗杆   一般的做蜗杆都是用这种设备的!

网友:
旋风 国产的精度也不咋地 6级精度都很难达到

网友:
旋风切削, 国产的精度也不咋地 6级精度都很难达到

网友:
精磨吧,哈哈               夺

网友:
本来就要 铣过之后磨的

网友:
能车螺纹的就能车蜗杆

网友:
车不划算,上面说的不错,旋风铣,

网友:
呵呵、我们公司就做曲面蜗杆的用CNC做效率、精度、都很高

不过程序用的全是宏程序!!

网友:
应该可以的原先我车过不过时间太长

网友:
如果你是单个加工,我想数控可以做到的 ,用的时间比较长
我以前干过
用G92
主要是在刀具上
刀的角度是尺寸的关键
如果是成批的呢就要用上面几位老兄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