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φ25孔的圆柱度怎么保证?

楼主(2010-08-18):
我厂有一零件,材质为HT200,200X180X200左右,要在加工中心上加工φ25通孔,怎样保证圆柱度0.01mm?

楼主:
加工中心上的定位精度和孔的圆柱度有关系吗?
加工中心上的定位精度为0.004mm

网友:
高速双刃镗刀

楼主:
高速双刃镗刀?高速双刃镗刀是什么牌子的?转速是多少?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镗刀不一定能保证这样的圆柱度,首先要看的加工中心的主轴跳动,跳动不好,精度在高的刀都没用,这样的孔,还是衍磨好。

网友:
看这精度应该还有粗糙度要求吧?如果没有粗糙度要求就镗,到得了到不了也差不多,粗糙度要求不高,实际使用要求的形位公差也不会高到哪里去,如果有要求就考虑珩磨或者金刚石镗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