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攻丝前钻孔直径的问题

楼主(2010-08-19):
M12X1.75-6H 底孔6.7 但是标准钻头只有6.8的。其他很多小直径螺纹都有这种现象,孔很小,不能镗。请教各位该怎么解决

弄错了  是M8X1.25  像M18X2的底孔是15.9 M20X2.5的是17.4 M22X2的是19.9  这些都没有标准钻头。
是M8X1.25  已经解决了 用直柄的 但是直柄钻头都是14以下的。

网友:
是不是可以定非标的钻头?

网友A:
M12X1.75-6H 底孔6.7???是不是搞错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啊,我也看有点蒙啦!

楼主:
弄错了  是M8X1.25  像M18X2的底孔是15.9 M20X2.5的是17.4 M22X2的是19.9  这些都没有标准钻头。
是M8X1.25  已经解决了 用直柄的 但是直柄钻头都是14以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楼主编辑1楼的帖子修改一下。

网友:
底孔没有必要这么准确,如果要求不高,尽量的用大点的,我们干M8的就是用6.8的钻头,H6的精度通规通止规止。一般来说选择钻头就用公称直径减去螺距就是钻头直径。另外,钻头的规格我们常用日系的,6.7的很普通,只要你给他个采购周期,价格跟6.8的一样钱

网友:
钻头可以自己磨的,我有个师傅磨的比厂家出的加工效果还好,磨刀也要水平啊!

网友:
如对螺纹底径要求不高的,建议采用大一规格的钻头,这有利于攻丝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你的帮助,我师傅也这么说过,只不过有的螺纹图纸上标注了精度,所以我考虑它们的底孔是不是也要按精度来

网友:
这个要看使用的情况,军品会紧一些,民品一般会松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人一句建议,放到一起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倒~~~有钱买不到东西么??奇怪的帖子。自己找厂家定做钻头都可以。还有就是粗牙螺纹的底孔直径的经验公式是:底孔直径=标称直径-螺距。比如M6X1的底孔直径就是6-1=5。

网友:
一般底孔都要大一二十丝的,这样不会有尖角

网友:
俺厂里攻m10的用8.7的钻底孔

网友:
还其实没有那么严格,不过为了方便尽量做标准,或大一号,M8我用6.5的钻头也做过

网友:
尺寸略大一点好攻丝。   也是为了丝锥不容易断。

    当然 太大了也不行的 。。 要没有牙的

网友:
螺纹加工,在机械设备制造时,大都不标注精度等级,但并不代表就没有精度要求。一般尺寸精度未注公差为IT14级,未注螺纹公差老国标为3级,相当于新标准内螺纹的6g级,外螺纹的7H级。在加工内螺纹底孔时,作为选、磨钻头时的参考。如8X1.25—6g级的粗牙螺纹,底孔直径6.647+0.22,在这个范围内选择钻头都能用,这样供选择的范围会广一些。其他尺寸的内螺纹底孔和公差都可查表得到。直柄麻花钻中长系列柄径到Φ20,台钻使用Φ14的钻头已达到极限了,再要钻大孔,就得用大的钻床,大钻床都配有锥度钻套的。如要加工军品零件螺纹,需要注意的是,如螺纹超差,可放宽一定的扣数处理使用。但内外径只要超差一丝就得报废,那是没得商量的。

网友:
虽然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支持下你

网友:
不是用挤压丝锥的话在保证性能要求的情况下底孔尽可能大点,所以用6.8的就行。如果非要高精度要求的特殊场合,只能定制一把非标钻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明白了。。。。。。。。。。。。。。

网友:
d=D-1.0825*t 钻头稍大点攻丝过程更顺畅

网友(2010-10-27):
螺纹底孔的直径等于螺纹公称直径减支一个螺距,便是底孔直径。所以底孔钻头用10.2或10.3mm的

网友:
什么地方的6.71120的钻头买不到,我这正宗上工全尺寸QQ1184951120

网友:
钻头选大一点的没关系,我们钻的孔一般会大个0.1--0.2。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来说,加工钢件时,就用公称直径减去螺距就是钻头直径

网友:
呵呵 挺好的 挺不错的

网友:
你说的这些螺纹都是常用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一般都能直接用相应的钻头钻孔就行,(钻头每隔0.1就有一个型号,比如Φ5.1,Φ5.2,Φ5.3,只是一般不常用的孔径钻头五金店不会进货,你到批发五金城一定能够买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更正一下,直柄麻花钻,常用的最大直径是Φ16

网友:
可选大些的钻头。或者把标准钻头磨成偏些的,钻出的孔都能大出1毫米来。

网友:
长见识了,一直以为钻孔选钻头就是公称直径×0.85呢

网友(2010-12-09):
引用 网友A:
M12X1.75-6H 底孔6.7???是不是搞错了啊,::

我也赞同,M12用6.7的钻花,你是想直接把丝锥杵断吧!

网友:
我是觉得钻花选稍大都没有关系,就是不要选偏小了!如果牙的精度没有要求很高,就将就用吧,节约成本啊!

网友:
没有纯粹这么高精度的螺纹,如果非要求这样。可以定制钻头。

网友:
机械制图本人在校学生。

网友:
晕死。6H的螺纹孔和H6的光孔不是一个概念,好好翻翻机械设计手册吧。
说话颠三倒四的,其实我还是没明白他说什么。

网友:
晕死。6H的螺纹孔和H6的光孔不是一个概念,好好翻翻机械设计手册吧。
说的颠三倒四的,其实我还是没明白他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