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纹管前面螺帽内的扩口怎么加工?

楼主(2010-08-19):
目前客户那里用的是旋压式扩口机扩口。表面有划伤。报废率很高。有什么新的工艺,新的方法呢。管子的壁厚只有0.8个。扩成喇叭口。

网友:
这个用车床车不行吗?

楼主:
不行。忘了补充了下管子的壁厚只有0.8个。扩成喇叭口。

网友:
我们用波纹管都是压一下,大概环形的三个,然后加螺母